利雅路燃烧器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6-12-08):
没用过利雅路的的燃烧器。型号是RL34MZ的。我想问一下用过的朋友,
1、利雅路这个型号的燃烧器是不是一通电就自动工作。
2、T6和T8短接之后是不是就是一段火工作。
3、我想取一个运行信号和故障信号。请问怎么接线呢?

网友A:
我有利雅路控制器的说明书,需要请留下邮箱

网友B:
我用的是RS34MZ
一段调的是小火,二段是大火。
1,是通电1分钟后点火
2,如果开了两段火开关,T6,T8短接是大火,断开是小火。
3,运行信号没用过,故障报警信号就是说明书里面的远程锁定指示(S3)

网友C:
比例式燃烧器控制程序是这样的流程:上电——开启燃烧器风机预吹扫——监测风压、燃气压力——YES点火脉冲(如果压力不正常关断控制器,报警)——母火电磁阀动作——母火——成功则主火电磁阀打开,不成功则返回重新开始,如果还是不成功则控制器关闭,输出失败报警。利雅路普通的一段燃烧器没有母火这段,其他流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