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270程序问题

楼主(2016-12-08):
TP270好像不能用以太网传输程序,请问使用什么方式传输快呢?讲一下具体操作方法。谢谢!!!

网友A:
最快是USB HOST电缆,但一般都用交叉串口线.

网友B:
TP270屏 可以用以太网传输也可以使用MPI传输。关键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270屏 可以用以太网传输也可以使用MPI传输。关键在设置。
TP270没有网口啊

网友C(2017-02-20):
怎么设置啊?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