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元和32位元指令问题

楼主(2016-12-09):
如题,最近才接触欧姆龙PLC,以前一直使用三菱PLC。有个疑问是三菱PLC应用指令中有16位元命令和32位元命令,并且在指令前加D作区别,
但欧姆龙PLC中好像没什么区分,求各位大侠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欧姆龙指令后加L区别。
三菱前面的D代表Double,欧姆龙后面的L代表LONG.
Good Luck~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B:
欧姆龙PLC还分二进制和BCD指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