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9):
高手们:您们好
做一台设备,功能是把不定长(长度不一)的硬纸齐头齐尾,就是纸板两端用刀切齐,连接在一起。用伺服电机输送纸板,纸板头部到达传感器感应位置,定长停止,用刀切断;继续运行,感应到尾部时,也定长停止,用刀切断,采用三菱plc控制,请问大神们用什么指令控制伺服电机比较好啊?跪求大神指导!

网友A:
既然长度不一,传感器的位置该如何确定?
真诚感谢!
传感器位置固定,离刀有一定的距离,当传感器感觉到有纸时,要求电机再传送一定的距离停止,这个距离长度就是我说的定长

楼主:
传感器位置固定,传感器感觉到纸后,定长停止

网友B:
说的详细点,会有人帮你的。

网友C:
这用什么伺服啊     3个传感器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A:
没检测到纸前用PLSV 这个指令,当检测到有纸时,切换为DRVI  指令,在这个指令中你就可以设置你的定长了
纸一直是在运动的(伺服电机拖动的),我的目的是检测到纸后,纸不停直接定长停止。如果用PLSV指令和DRVI指令,在指令转换过程中,伺服电机是不是会停止再启动,看起来是不是伺服电机有速度上的停顿和振动啊!用的是台达dvp-40ES2plc。请指导一下,谢谢
  • 下载积分:+1(lxfeng168)

网友D:
    直截用感应器,把刀定长就好拉
  • 下载积分:+1(lxfeng168)

网友E:
    这种应用若要达到高的精度,必须做高速的位置抓取!

    因为感测到板时,伺服在运行,有追随误差,实际位置跟命令是脱钩的!

    观念可以参考这篇 =>Motion app : cut to registration

    实际仍有好几种作法
    精度不高,就只要求纸在运动中,齐边传感器感觉到纸边齐了,在不停止的情况下直接定长停止,切刀切下,我用的是
    dvp-40ES2plc,能告诉的详细一点吗
  • 下载积分:+1(lxfeng168)

网友F:
    计算个曲线,长度变化时修改曲线长度,回零时起第一刀,控制运转距离完成下一长度

网友G:
    直接用速度控制吧,定长都不知道长度多少,用定长控制都是扯的
    传感器能检测到头和尾,直接让伺服停止不就行了,这么简单
    我的意思是,检测到头和尾后,再走我所需要的长度停止

    QQ:84818626

网友E:
    提供一个简单的作法,利用台达A2 伺服PR 模式
    有一个 Capture + DATA(位置偏移) 的定位功能!=>参考这裡
    Capture 就是传感器,连接 DI 7 硬件高速抓取伺服位置,
    再加一个偏移量DATA,作为定位终点
    软件直接设定,熟悉的话花5分钟就可以了!

    PLC 哪一家都行,送IO触发信号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