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rofibus dp通讯!!!求教!!!

楼主(2016-12-09):
两个西门子300CPU,profibus dp组太好了。主站和从站的数据接收和发送区已经组态完毕,其对应关系如下:
主站 从站
QB0~QB4 IB0~IB4
IB0~IB6 QB0~QB6
为什么程序中不能直接用这些数据区,还要用SFC14,SFC15 接收和发送。

网友A:
映射区的数据交换是通过系统功能块SFC14(DPRD_DAT——Read Consistent Data of a Standard DP Slave)和SFC15(DPWR_DAT——Write Consistent Data to a Standard DP Slave)实现的。
SFC14和SFC15是成对使用的,一个发送一个接收,缺一不可。数据的通讯也是交互的,可以相互交换数据。
谢谢!那请问我一个300CPU和一个基恩士GT传感器走profibus通讯。安装好GSD文件。为什么I地址23-25 Q地址19.可以直接用

网友B:
你上传一下你的程序,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