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0):
哪位大侠能告诉一下线速度计算卷径的方法?D=(I*V)/(π*N)连续运转中计算,想不出来。急等。

楼主:
用PLC程序做

网友A:
线速度除以料卷的转速不就是料卷的周长么?

QQ:8481862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速度除以料卷的转速不就是料卷的周长么?

楼主:
关键是它是连续运转的,卷径在持续变大,为保持速度恒定必须变频器降低频率。如何编程。

楼主:
就是如何持续计算卷径,如何累积卷径

网友A:
要有卷径变化的反馈,才能计算,如浮动辊   或者张力传感器

QQ:84818626

网友C:
原来一直有人谈这个话题,我也很感兴趣 但一直没有从事过这样的行业,今天我认真考虑了一下
说一下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吧 希望有经验的人指正
首先V是确定的 所以VT就是长度可以计算,以圈数N为变量对πD进行积分,可以得到长度,改写D的表达式,由N来表现
最后得到一个二元一次方程,有一个正根,可以算出N
然后考虑D的表达试式由N构成,那么可以得到D的实时计算值,然后匹配线速度可以推算需要的转速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一直有人谈这个话题,我也很感兴趣 但一直没有从事过这样的行业,今天我认真考虑了一下
说一下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吧 希望有经验的人指正
首先V是确定的 所以VT就是长度可以计算,以圈数N为变量对πD进行积分,可以得到长度,改写D的表达式,由N来表现
最后得到一个二元一次方程,有一个正根,可以算出N
然后考虑D的表达试式由N构成,那么可以得到D的实时计算值,然后匹配线速度可以推算需要的转速度

理论跟实际是有差距的,能保证所有的线都一样粗吗  会有累积误差的  拉紧点细点   放松点  卷不紧    这种问题张力控制器就搞定了    卷线  卷皮带  卷胶带 都是很成熟的设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原来一直有人谈这个话题,我也很感兴趣 但一直没有从事过这样的行业,今天我认真考虑了一下
说一下自己不成熟的想法吧 希望有经验的人指正
首先V是确定的 所以VT就是长度可以计算,以圈数N为变量对πD进行积分,可以得到长度,改写D的表达式,由N来表现
最后得到一个二元一次方程,有一个正根,可以算出N
然后考虑D的表达试式由N构成,那么可以得到D的实时计算值,然后匹配线速度可以推算需要的转速度

不同材料厚度,所积分的速度不同啊,卷径和材料厚度有关系,不能直接用这个来算,就像卷绕钢板和卷绕薄膜,怎能是同一个公式,而且这个积分系数,是随着卷径不同而不同,你怎么确定这个积分系数?

QQ:84818626

网友A:
若是要用积分计算,也是可以的,关键需要有料卷线速度和线上线速度差的反馈信息就可以了

QQ:84818626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若是要用积分计算,也是可以的,关键需要有料卷线速度和线上线速度差的反馈信息就可以了

别讲那么多,直接上最终公式

网友A:
不理解的,给你公式,也调不好,不同方式,有不同公式计算

QQ:84818626

楼主:
我用开环控制,通过线速度计算,但是开始机器不知道材料厚度,只是运行起来知道圈数呀

网友F:
通过单位时间编码脉冲数确定单位时间平均速度和移动距离,用过单位时间转动圈数计算直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同材料厚度,所积分的速度不同啊,卷径和材料厚度有关系,不能直接用这个来算,就像卷绕钢板和卷绕薄膜,怎能是同一个公式,而且这个积分系数,是随着卷径不同而不同,你怎么确定这个积分系数?

D由N构造本来就包含了材料厚度信息

网友G:
没有反馈来做这种东西,理论计算与实际差距蛮大的,毕竟卷出来的东西松紧度,材料厚度等的累积误差会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