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0):
工厂里面有一台机子S7  200的   224CN的  是4级加密,破解密码后,把程序写进去运行不了,好像跟触摸屏连接不上,直接写回原来读出来的代码也运行不了,向各位西门子的师傅请教请教

网友A:
上传程序看一下

网友B:
故障原因?是程序不运行还是运行故障啊?

网友C:
端口波特率不一样了,把程序波特率设置成与屏波特率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C:
程序波特率设置成与屏通讯的波特率一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