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 OPC配合串口转以太网模块使用时应该如何配置?

楼主(2016-12-10):
之前使用的是串口(485)与上位机连接,在opc软件中配置的是serial;现在根据要求想改成用以太网与上位机连接,根据手头现有资源搭建了一个485转232,232转以太网的一路模块,opc配置的FX-ENET和FX-ENET-ADP,设定IP,测试后发现配置不成功。请问各位,opc软件里的enet模块配置是只认这个模块吗?是不是我经过这么多转换之后就不认?串口侧参数设置的也是一致的。

网友A(2017-01-20):
opc是什么软件

网友B:
我也有這個軟體,好用嗎 ???
我忘了註冊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