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0):
1、 启动/停止:

1)手动运行(自动旋钮开关在“MAN”位置下):上电,启动旋转开关由“OFF” 转 动至“ON”位置,

A电机先启动,运行 T1 时间后,B电机启动并运行,设 备运行 T2 时间,B电机停止运行,经 T3 时间

后,A电机停止运行,即根 据用户设定的运行时间,只运转一个周期,自动停止。也可手动停止,启动

旋 转按钮开关至“OFF”位置,即可手动停止。

2)自动运行:上电后,自动旋转开关旋转至“AUTO”位置,启动旋转开关由“OFF” 转动至“ON”位置

,设备将先运行一周期后自动停止;根据用户设定的时间(T4、 T5、T6、T7),A和B电机自动启动并运

行(A和B电机的启动顺序和 运行时间与手动时一致),运行完后自动停止状态。自动运行可以最多启动

12 次,启动时间可以设置。

3)此程序也可设置每天同一时间启动运行,详见参数设置。客户最好根据实际情况,每天设置一次启动

时间。

2、 紧急停止:当设备遇到紧急情况时,用户用手拍下急停按钮,设备将断掉硬件的线 路(PLC 控制器

除外)电源,设备恢复后需要重新给定运行状态(即需要重新启动)。

3、 当管路堵塞时,传感器给定,即动作时间超过 T8 时,控制器开始动作,此时说明 管路已经堵塞,

B电机同时停止,A电机继续运转一定时间(T3),A电机 停止。

试着写了一下,请帮忙看看

附件: 华牧改造.rar (13 K) 下载次数:54

网友A:
这个软件的模拟好使,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B:
逻辑看起来不复杂

网友C:
这个软件好使,什么软件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软件好使,什么软件来的?

好像是施耐德可编程继电器,可以编些简单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