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威纶通宏指令StringGet能不能解释下各位老师

楼主(2016-12-10):
宏指令指令StringGet,和指令GETDATA的区别是什么 各位老师来解释下

网友A:
...是SETDATA和GETDATA吧,很简单啊,就像是你去银行存钱和取钱一样,例如SetData(a,"Local HMI",LW,0,1),就是往LW0这个地址银行里存入A的数值,反之GetData(a,"Local HMI",LW,0,1)就是在LW0这个地址银行里取出数值放在A里
静水深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