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0):
描述:图片
前面明明是通的,可为什么,W85。11不通了???

网友A:
1.检查PLC是不是在编程模式中
2.检查IL/ILC,JMP/JME,子程序。。。。。。
这样的情况最正常不过了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好贴好贴!
  • 人生的成功不在于拿到一副好牌,而是怎样将坏牌打好。

网友B:
    版主说的第2点

网友C:
    PLC是不是在编程模式中?

网友D:
    是不是 双线圈,这个线圈用了两次

楼主:
    没有在编程摸式也没有双线圈,也没用到il和jml这些指令当我把A281.04去掉就能通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网友E:
    是不是那个地址其实就是脉冲通断的  你监控就看不到了。

网友F:
    控制电机指令前要加@

网友G:
    是不是存在mov 0 或rset

楼主:
    很真诚的回答你,没有,去掉A280。04就通了。

网友H:
    是不是PLC电池没电了?有台几年前的机器出了同样的问题,捣腾了半天没找到原因,换了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