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触摸屏密码输入问题

楼主(2016-12-10):
如图所示,我想实现数据输入框点击后弹出密码框,验证密码正确后方可输入数据,如何才能实现,谢谢!

网友A:
把输入数据单独做到一个界面,验证密码正确后进入设置数据界面即可

楼主:
谢谢,利用安全等级认证来实现目标画面跳转,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把输入数据单独做到一个界面,验证密码正确后进入设置数据界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