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个好心人请教下

楼主(2016-12-10):
怎么读一个大的plc程序( 有好多子程序) 谢谢谁能把你的经验告诉我下 十分感谢

网友A(2017-01-11):
这个没好办法吧?每个子程序都明白了,主程序明白了,也就都明白了。没错,我就是来混的。

网友B(2017-08-07):
知道设备的工艺流程,再看每个子程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知道设备的工艺流程,再看每个子程序
楼上说的对,现在的程序基本上都是根据工艺流程来的,把工艺流程了解透了,程序也就明白了

网友D:
经验就是花时间对着程序和工艺慢慢读,一遍遍读

网友E:
靠时间,混的久了就一通百通,恍然大悟了

网友F:
先找输出,从输出往前看,个人经验!

网友G:
为什么一定要去看懂别人的程序了,你是仿别人的设备,还是学习了。
是学习看别人的程序,无太大的意思,只需了解别人的程序大至架构就可以了

网友H:
如果是修机,先熟悉工艺,这样看程序就容易多。程序都是根据工艺来编写的。
如果是学习,我觉得没有必要要求自己完全看懂别人的程序,我们主要是学习别人程序思路,程序框架

网友I:
如果是维修,那先了解设备的工作原理,动作顺序,再找程序的反馈信号和输出信号,就应该很容易多了

网友J:
前期工作要做好,工艺流程,点位注释,先大致看一下程序结构再慢慢读,我经常读别人的程序,就怕思维很乱的人写的
下载积分:+5(libin520)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