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配線問題

楼主(2016-12-11):
我偷了兩台機台+24V的訊號(LAM1、LAM2的壓力感測器),到新的FX3G PLC上的輸入點。
但是量測FX3G CPU上的輸入點 電壓只剩下1V....
請問是哪邊出了問題...謝謝。

网友A:
三菱要模拟量模块的你用了,欧姆龙CP1H的就不用模块了

楼主:
不太懂意思@@

网友B:
你的壓力感測器輸出的信號是開關量還是模擬量?如果是模擬量類型信號,接入FX3G,需要用到模擬量模塊的。因為三菱FX3G本體不帶模擬量接線功能。

网友B:
如果壓力感測器來的信號是開關量,你的PLC的0V還需要和壓力感測器來的0V接到一起才可以的。

楼主:
對 是開關的!!
因為我有兩台LAM機台,這樣等於是說要將兩個壓力感測器並聯在一起,之後再將0V接到FX3G上,不知道會不會出問題。

楼主:
不太明白這樣接線該怎麼接....

楼主:
如果FX3G PLC S/S目前的0V不移除,將兩個壓力感測器的0V都搭接在S/S即可,是這個意思嗎?

楼主:
已經成功囉,感謝您給予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