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蒸汽锅炉电控系统

楼主(2016-12-11):
第一次接触燃气锅炉,燃烧机是(百得)TBG 1100ME的,有在用的吗?给点儿资料谢谢了!

网友A:
是这样的控制器吗?
没搞过,不懂啊,就知道有专用的控制器还有plc加触摸屏的。哪种好用?

网友B:
燃气泄漏报警装置,这也要用到,谢谢

楼主:
锅炉是10t蒸汽炉

楼主:
有经验的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C:
锅炉控制一般是程控器控制锅炉启动,燃气检漏(如果是燃气的话),然后大小火控制,PLC只是辅助给信号启动,
以及接收程控器各种状态反馈,还有控制水位,压力(或者用PID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