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1):
如何在PLC程序里面,用什么指令,
执行删除程序

网友A:
还有删除程序的指令,没听过,不然都乱套了,时间一到程序全部清除,让人头都大了,
如果是清除程序的话,直接下传一个空白程序就行

网友B:
可以執行空操作指令,這個專門的指令,還沒有學到,不過,可以做到。

网友C:
我也想知道,但找过无数资料后,发现无此功能啊!对于收不到尾款的工程,看到机器还在为万恶的资本家正常做产品时,哪真的一个恨啊!目前只能加密加时间或动态IO,但三菱会解密的人太多了!不知各位同行有何高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但找过无数资料后,发现无此功能啊!对于收不到尾款的工程,看到机器还在为万恶的资本家正常做产品时,哪真的一个恨啊!目前只能加密加时间或动态IO,但三菱会解密的人太多了!不知各位同行有何高招?

硬件加密,或者做一个BUG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硬件加密,或者做一个BUG(例如加一条定时,让程序崩溃)

网友C:
别人解密后,只要能读出程序,BUG会查得到的。除非能让程序缺失一部分或全部!
要不改编程口,有些高手把编程口接入强电,不知情的他人一接上就呵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别人解密后,只要能读出程序,BUG会查得到的。除非能让程序缺失一部分或全部!
要不改编程口,有些高手把编程口接入强电,不知情的他人一接上就呵呵了!

不注解,没提示 要是他能发现,也等于又做了一套了
肥仔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别人解密后,只要能读出程序,BUG会查得到的。除非能让程序缺失一部分或全部!
要不改编程口,有些高手把编程口接入强电,不知情的他人一接上就呵呵了!

此方法真是绝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注解,没提示 要是他能发现,也等于又做了一套了

这个接强电不靠谱,弄不好会有很大的法律纠纷

网友G:
不要想着硬件解决 不然人家一告,有理都变没理了,只能程序加密

网友H:
高招
引用 网友C:
别人解密后,只要能读出程序,BUG会查得到的。除非能让程序缺失一部分或全部!
要不改编程口,有些高手把编程口接入强电,不知情的他人一接上就呵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