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102iv6怎么上传程序

楼主(2016-12-11):
我有台TK6102i的触摸屏怎么能上传上面的的程序?用USB连接他说有问题,可是设备里看不到要安装驱动

网友A:
肯定要驱动,驱动是自动安装,有密码话会密码错误,等提示

楼主:
我查上usb没有提示要安装驱动啊,连接线有要求么?

楼主:
密码是个初始密码111111
可是,他没显示有UPLOAD的提示

网友A:
提示什么截图出来看看

楼主:
就是这个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错误
可能线或者驱动没装好

楼主:
我用的是一般的标准usb数据线,驱动不知道怎么办,插上usb就没提示出错误或者要安装驱动

网友B:
进设备管理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