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1):
西门子200plc可以手动复位吗,哪位大侠给讲解一下

网友A:
CPU的右侧盖板下有一个拨动的开关。一般是停止-运行方式复位。
谢谢,把拨动开关从运行拨到停止,plc就进行复位操作了吗?和300系列的复位操作不同啊

楼主:
谢谢,把拨动开关从运行拨到停止,plc就进行复位操作了吗?和300系列的复位操作不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把拨动开关从运行拨到停止,plc就进行复位操作了吗?和300系列的复位操作不同啊

如果是S7-200/200CN系列,则因为是后娘养的,所以和亲娘养的300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