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博途V13的FB块的背景数据块怎么编写

楼主(2016-12-12):
小弟请教各位大哥,我在博途V13里创建一个FB块,但是其背景数据块里却不能定义变量,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请大哥们赐教!就是什么都不能改,全都是灰色的。

网友A:
STEP7 v5.5不就是这样?能改动?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B(2017-05-10):
fb的背景数据块不是在编译的时候自动生成的吗?
l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