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PLC QDP2 模块带步进电机

楼主(2016-12-12):
步进驱动器支持脉冲加方向和CW CCW 两种方式
我在参数那里设置plc脉冲方式为脉冲加方向 但jog电机只有一个方向能转 各位大神帮我看看问题在哪

网友A:
将步进驱动器设为脉冲加方向
搞定了 就是因为没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