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2):
私服电机CN1端口是链接上位机的,突然发现DO1私服备妥这个端口接的是PLC的输入端扣,比如X10,还有D04电磁刹车端口接到PLC的输入端口,例如x11。但是实际写程序的过程中,发现这两个端口根本就没用,各位大神,你们怎么看?

网友A:
建議你詳講說明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你詳講說明書。

设备已经正常运行了!

网友B:
没能理解你的意思,没用怎么理解?是你编程不用还是说你觉得可有可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能理解你的意思,没用怎么理解?是你编程不用还是说你觉得可有可无

编程没用到,同时我不需要也觉得

网友C:
你不要就不要,不用就不用,你说了算。

网友D:
也没搞明白啥意思?

网友E:
楼主私服玩多了

楼主:
我也是醉了,说白了,D01-和DO4-这两个端口你们可用?

网友F:
DO1我是用了,只不过这个信号必须是L1C\L2C和R\S同时上电才会有输出。

网友G:
不是每个脚位都要用的。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必须要的是脉冲脚位了

网友H:
输出当然接输入

网友I:
没用你就不用呗,我就不用CNI

楼主:
引用 网友F:
DO1我是用了,只不过这个信号必须是L1C\L2C和R\S同时上电才会有输出。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因为他输出的是私服准备就绪的信号,其实私服上电后,如果有报警那肯定不行,如果没有报警,这个点,我觉得可有可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用你就不用呗,我就不用CNI

你牛,不用cn1,那你用什么?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