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米有一种断电功能

楼主(2016-12-12):
两个气缺,一个升降一个行走,希望断电后升降的先复位,升降的到顶了在行走的退回,不知道从程序能否解决?

网友A:
从阀上想办法

网友B:
行走气缸用双向电磁阀,断电会保持不动,上下气缸会回到上点,重新上电,再程序复位行走气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行走气缸用双向电磁阀,断电会保持不动,上下气缸会回到上点,重新上电,再程序复位行走气缸。
这是个可行的替代方法

网友D:
断电了,程序如何运行,
zsh34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行走气缸用双向电磁阀,断电会保持不动,上下气缸会回到上点,重新上电,再程序复位行走气缸。
讲得对。也可以用单向电磁阀,在行走气缸上加一个SMC的单向阀,断电时用气锁行走气缸。上电后再利用程序复位。

网友F:
阀上想办法是可以的,机械手的防下滑是有个独立的气路

网友G:
用双向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