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4DA模块问题

楼主(2016-12-12):
根据手册设置后D0=0,M1=off 当D1~D4有数据时,通道#1~#4V+都没电压,I+都=3.6V,当D1~D4都=0时,通道#1~#4V+同样没电压,而I+仍为3.6V。敬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是否模块的问题。

网友A:
第17步(第3行),m1换成m2试试。

楼主:
xingzb2:你好!
现在问题是D0读不到模块号,请指导!

网友A:
确定m800接通了吗?是m8000吧?

楼主:
前一张图片是M800,这张是M8000,确定接通。状态都一样,D0=0。

网友B:
FX2N-4DA
JP 有調整?

网友C:
貌似比饥饿哦强大哦!

网友D:
改成m8000 ,m1改成m2

网友E:
看手册 或看实例

网友F:
说明书上有实例,可以直接套用

网友G:
干嘛不用FX3U-4AD-ADP模块 。很简单 读取数据,剩下就只是换算而已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我更换另一个模块测试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