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楼主(2016-12-13):
如何编停电保持梯形图

网友A:
停电保持梯形图
没见过

网友B:
建议先看资料可以找得到的,你说的停电保持是保持现在状态吧,用琐存继电器如 X0 SET L100 ,L100停电后上电状态保持,直到你再次用RST L100才会复位。
huiyang

网友C:
用停电保持的继电器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