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在扭矩达到后力矩自动撤销了

楼主(2016-12-13):
我使用的是ESTIC的伺服控制器,用PLC做控制,PLC只能对伺服系统设定好的通道进行调用,问题是当反转扭矩达到目标扭矩后,发出成功信号,电机的力自动撤销了,导致应力反弹,我是要伺服电机测量角度的,这样测出的角度误差很大,有没有办法改进?难道我在伺服控制器中参数设置错误了?现场处理了一个星期,无果。望高手指点。

网友A: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没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