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3):
本人上次发了一贴,得到了大家的很多指点,非常感谢。现在又有新问题了,还望大家赐教。自己做了一套程序,也是吹塑机的,二千步左右,就是普通程序加上2DA模块控制压力流量,测试时一切正常。上机后每运行五六小时后就会出现第一个模拟量没输出,另一个有,屏幕上显示也有输出。没有压力输出肯定就不会动了,然后就报警停止。要不就是一二秒后又有输出了,那样机器虽然能动作但也是不能正常运行。停止重新开机又可以,等一会又出现了。研究了很久,没发现问题所在。本人因为想计时更加准确加入了定时扫描指令,就是M8000驱动M8039同时脉冲传送K10至D8039,固定10毫秒刷新。会不会问题就出在这里。在线监控刷新是12毫秒。后来我除去上述指令再写入重新开机显示刷新变成了10毫秒。暂时未出现问题了,只是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本人想请教大家的是刷新时间的长短和计时准确有关系吗?定时扫描到底有什么用,什么情况需要用到?另外我只是删除了指令并没有清除软元件存储器,M8039和D8039是不是停电保持的呢。会不会还起作用?大家有没有碰到和我一样的问题?非常感谢!本人现在在研究触摸屏宏指令,希望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A:
会不会是接线的问题?虚接,线没锁紧

网友B:
没图,没程序,光说,很难搞清楚的

楼主:
图,要什么图!因为大家不熟悉机器动作流程也看不明白,上次我不是上传过一次吗?有多少人看明白了呢?

网友C:
定時掃描和刷新時間,手冊上面有說,還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C:
好利害,二千多步,

网友D:
2000多步 ?
每天一点点

楼主:
二千多步很大吗?大家还没见过十几K的西门子程序。如果转成三菱最少七八千步。定时扫描说明是看的懂,就是不明白它有什么必要,什么情况下需要用到。存在即合理,就是不明白到底起什么作用。

网友E:
我也做吹塑的,几千步正常!

网友F:
改4DA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