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轴的伺服控制用PLC还是运动控制卡比较好?

楼主(2016-12-13):
小公司研发产品,控制两台伺服电机,主要对速度还有稳定性要求高,而且还要与计算机通讯,请问用PLC还是运动控制卡哪个比较好,运动控制卡的话行情怎么样?一般都什么品牌和价位的?

网友A:
看来你对运动控制卡不是很熟..那还不如用PLC,计算用组态软件..

楼主:
是的,原来没接触过,但是老板想用这个,所以想学习一下,有相关的见解望赐教。

网友B:
都可以的。PLC的话开发周期比较短一些。

楼主:
那么从价格上来说哪个比较好?

网友C:
价格也差不多 运动卡一般也要5000以上 运动功能的PLC也要5000以上,你都用计算机了 肯定用运动卡了

网友D:
如果不讲究品牌的话,你可以用台达的plc,也就2000左右。两个私服控制还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