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3):
车间传送带上前面及后面各有一个感应器,当物体从入口进入后,过段时间出口如果没检测到这个物体,设备会报警。请教大神这个梯形图怎么实现?谢谢讨论!

网友A:
入口光电感应到后开始计时,检测到出口光电复位计时,计时到检测不到出口光电,设备报警。
简单梯形图。

楼主:
方便上梯形图吗?实际中速度不一样,无法确定时间,物体长度也不一样,传送速度用的变频器

网友B:
可以考虑在入口处多增加一个检测点,入口检测1与入口检测2间的距离确定后可实时计算出输送带速度,这样就能算出物品到出口处的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