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问题

楼主(2016-12-13):
请问一下大神们,步进电机驱动器的“使能信号”是什么?通俗易懂些。
与其他种类的驱动器有区别吗?
谢谢啦!!!

楼主:
还有一个,步进电机伺服驱动器,后面使能接与不接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步进电机伺服驱动器???
步进驱动器,不是伺服。打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不好意思,输入法打错了。是步进驱动器,不是伺服。麻烦讲解一下咯

网友B:
你自己接一下试试不就知道结果了!拿分走人!!

网友C:
运行就绪。。。。你最好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是脱机的意思。

网友E:
一般不用接的

网友F:
使能信号需要连接上才可以进入工作状态,伺服的可以不接是可以对其设为上电自动进入状态
在没有使能信号时步进电机不锁相位可以转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使能是什么标志的,我见过的就只有一个FRE信号,如果是的话就继续看下去。
这个使能信号是电机是否受控的信号。
如果使能的话,即使有脉冲和方向信号,电机也保持自由状态,不动作。
如果不接线(未使能),那么驱动器接收到脉冲信号就会转动。
接线方式看附件。
下载积分:+2(六度心寒) 这个图纸是用什么软件画 ..

网友G:
和伺服的SON信号一样,这个接通了步进不转,步进处于自由状态,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阻力(不大)

网友H:
9楼,你这个图纸是用什么软件画的,不是很标准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H:
9楼,你这个图纸是用什么软件画的,不是很标准
你汗什么呢?公司的配线电工看懂就好了。
又不是EPLAN画的,也不是CAD Electrical,更不是Solidworks Electrical。
我也不知道用什么画的,因为我只是一个电工。
我奇怪的是,画的不标准也能成为评分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