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多能传多少个寄存器的值,

楼主(2016-12-13):
比如两个CP1H通过485或者422通讯,用PC LINK模式,
一个CP1H是主机,另一个CP1H做从机,从机要控制二轴,而且每条轴的控制定位比较多,所以一些数据比如速度设置,位置等要在屏上输入送到主机的寄存器,在能送到从机里去实行定位控制。。
在手册上看每人CP1H只能十个通道给出,3100.00----3189.15 共90个字最大连9台CP1H。
最多能从主机上发多少寄存器的值给一个从机呢??比如D20这种能有多少个?有一百个吗还是只有十个?

网友A:
10个字
但是你可以用程序变换下
譬如:当d10=1时,传送d100~d109到xxx0~xxx9。
当d10=2时,传送d200~d209到xxx0~xxx9。

楼主:
那一个字也只有16位最大值才三万多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