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3):
请教各位高手,模拟量输入不稳定,怎么样采集?

网友A:
增加屏蔽,穿铁管,接地等,要不就是找到干扰源减少干扰

楼主:
谢谢你。我想使用软件方法,可否解决?

网友B:
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干扰造成的,那你用软件降低采样速度出来的结果还是不太准确的。如果是因为模拟量变化太快的话,降低采样速度还是可以的,你应该先用标准的设备去检测一下实际的模拟量变化才好去判断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网友C:
带屏蔽线,接地,采样平均次数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