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3):
最近硬着头皮学习欧姆龙PLC,这个里面的#0 #2 意思懂了,但这个INI指令中W80是啥意思没弄懂,期待达人解惑,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qianyonggang于2016-12-13 16:55发表的 欧姆龙PLC指令解惑 :
最近硬着头皮学习欧姆龙PLC,这个里面的#0 #2 意思懂了,但这个INI指令中W80是啥意思没弄懂,期待达人解惑,谢谢!

#0表示脉冲输出0,#2表示改变PV值,W80表示通道…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就是改变脉冲PV值的。相当于一次确定坐标系的动作,以当前值为基准,任意确定一个坐标系,接下来的动作都以这个坐标轴为标准。
说白了就是把W80,W81的值直接作为指定脉冲的PV值。PV值可以理解为当前位置的意思。
如果W80=#0000,W81=#0000,那么,这条指令就相当于定义原点了。如果W80不等于0,那么以后你执行回原点(ORG)的时候会回到PV为0的地方,而不是当前位置。
  • 下载积分:+1(ysz0377)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