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能这样点动吗

楼主(2016-12-13):
伺服电机点动, 能不能按住点动按钮随时间变快,按的时间越长速度越高?按时间增加数据寄存器数值会增加,但电机只按最低速度运行?

网友A:
利用变速指令试试,效果如何不好说

网友B:
欧姆龙ACC指令连续模式……

楼主:
三菱PLC可以吗?

楼主:
plsv指令可以, 但遇见限位开关就死机了 ,脉冲方向灯亮,没输出?必须按急停。

网友C:
没有做过,可以试试

网友B:
三菱的话你可以换个思路,
脉冲输出速度指向一个数据寄存器,用自增或者自减指令,或者计时器配合寄存器进行四则运算,
当按住运转开关后程序开始用四则运算按时间去递增或递减数据寄存器里的值,这样就实现了速度随时间变化了。

楼主(2017-02-23):
一碰到限位就不动了 反点也不动,死机了?

网友D:
三菱完全可以加一指令乘以被数等于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