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威纶触摸屏宏例子

楼主(2016-12-13):
想做个恢复参数按钮, 怎么把触摸屏数据传到PLC里面,有三四十个数据?

网友A:
连接上就行

楼主:
触摸屏和PLC工作正常, 不知道怎么传?

网友B:
相当于配方功能

网友B:
单个组数的数据用触发式资料传输即可,多个组数可做配方

网友C:
把预设的参数放在断电保持区(比如三菱D200+或者D500+,欧姆龙H区),把当前运行的参数放在常用数据区(三菱D200以内或者D500以下,看型号;欧姆龙D区),搞个触摸屏按钮,按下把断电保持区的数据写到常用数据区就可以了。

网友D:
我也再学习希望有人上传实例

网友E:
只能说你得看看书

楼主:
能不能 编程序时,写到触摸屏程序里,用时传送到plc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