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3u 带一个 1pg 定位模块 问题、

楼主(2016-12-13):
回原点都可以的,带的是三菱伺服,做绝对控制或者点动时, 动的时候当前位置有值,停下来后就清0了 不知道怎么弄, dfrom k0 k26 d10 k1 程序就照的fx-1pg那个定位模块手册上的例子写的。 接线就接了 脉冲 方向 dog 还有供电 ,,,stop,和 z相信号 没接。刚开始搞三菱的 不知道怎么弄求大神指点。

楼主:
求老司机解答啊

楼主:
关于正负极限的 我正负极限接到plc的x2,x3上,用程序写设定了,图上的伺服驱动器的正负极限怎么处理,可以不接吗?接了会怎么样?

楼主:
求解答在线等。。

网友A:
一般來說,照手冊寫,是正常的,原點復歸才會將值清0, 請問程序內有沒有做清0動作?

楼主:
没有清0 地址都是没用到的 反复查了几遍 。

网友B:
首先要搞明白由于什么原因导致清零。一般的原因有,清零程序进行了清零,外部进行了清零,电池掉电清零等。
按照你的说法,动作过后清零,你可以查一下是否是处于原点状态。如果不是,那么有可能是程序软元件有冲突导致清零,或者是程序上有清零指令,将D10清零了。

网友C(2017-07-14):
hello,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当前遇到这个问题,发现只有是65536的倍数的脉冲数,就可以显示,
其它的数值,就是会在定位指令结束后,当前地址都会清零。还没有找到问题发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