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储存两种产品的尺寸吗

楼主(2016-12-13):
比如在一台机器上做多种规格的产品,把产品规格输入以后,下次用直接调用

网友A:
可以 触摸屏和PLC都可以 做个类似配方的功能
VX:13628473043 QQ:445431500

楼主:
能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B:
可以.PLC能储存许多.

网友C:
可將需要儲存的參數例如 伺服位置 、 速度、 產品料號、 .......包裝成一個區間,例如 D500-D509 。10個暫存器為一組配方,儲存10組(等於D500-599)為你的配方資料群組 當有需要時 則一次讀取調用10個暫存器內的資料 依序放置到目前生產的參數中。

网友D:
我只前给一设备做了一百组配方参数

网友E:
D500存储编号,D501~D518 存储第1个机种(配方)的信息;D521~D538 存储第2个机种(配方)的信息……

网友F:
可以 、可以存在PLC的ROM里面

网友G:
我一般配方都做在触摸屏里面,方便。最少也要100组啊,不然客户哪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