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4):
MCGS的制作U盘的程序能查看链接变量的定义吗?能把工程还原最好,有大神能做到吗?
附件: tpcbackup.rar (2750 K) 下载次数:109
sswater

网友A:
这是怎么备份出来的啊? 怎么还原呢。
西门子smart解密,2.8pou。维纶解密 ,mcgspro上传密码及期限解除,改画面文字,步科欧姆龙屏禁止上传反编译et2070,维控pi系列禁止上传解锁,汇川台达屏解密,繁易上传,永宏c系列屏解密 wx:15972109203

楼主:
这是用U盘导入触摸屏的文件,不是备份出来的,我以为差不多,如果是备份出来文件的可以做到吗?
引用 网友A:
这是怎么备份出来的啊? 怎么还原呢。
sswater

网友A:
看文件格式差不多,不过还是最好备份一个出来吧。
西门子smart解密,2.8pou。维纶解密 ,mcgspro上传密码及期限解除,改画面文字,步科欧姆龙屏禁止上传反编译et2070,维控pi系列禁止上传解锁,汇川台达屏解密,繁易上传,永宏c系列屏解密 wx:15972109203

楼主:
好的,我备份一个试试
引用 网友A:
看文件格式差不多,不过还是最好备份一个出来吧。

楼主:
这就是刚刚备份出来的文件
引用 网友A:
看文件格式差不多,不过还是最好备份一个出来吧。
附件: backup161214.rar (1823 K) 下载次数:67
sswater

网友A:
参考论坛的相关帖子,可以得到如下信息:

*********设备属性信息**********
(串口)设备名  : 通用串口父设备0
采集模式: 0(0为同步/1为异步)
采集周期: 1000(ms)
端口号: 2
波特率: 6
数据位: 1
停止位: 0
校验位: 2
**********************************************
*********设备属性信息**********
设备名  : 设备0
采集模式: 0(0为同步/1为异步)
采集周期: 100(ms)
优化选项: 1(0不优化/1优化)
设备地址: 2
通讯等待时间: 500
快速采集次数: 0
采集方式: 0 - 分块采集
通道号  通道名  通道类型   采集周期   关联id
0    通讯状态        1        1        4
1    只读I000.0        1        1        5
2    只读I000.1        1        1        6
3    只读I000.2        1        1        7
4    只读I000.3        1        1        8
5    只读I000.4        1        1        9
6    只读I000.5        1        1       10
7    只读I000.6        1        1       11
8    只读I000.7        1        1       12
9    只读I001.0        1        1       13
10    只读I001.1        1        1       14
11    只读I001.2        1        1       15
12    只读I001.3        1        1       16
13    只读I001.4        1        1       17
14    只读I001.5        1        1       18
15    只读I001.6        1        1       19
16    只读I001.7        1        1       20
17    只读I002.0        1        1       21
18    只读I002.1        1        1       22
19    只读I002.2        1        1       23
20    只读I002.3        1        1       24
21    只读I002.4        1        1       25
22    只读I002.5        1        1       26
23    只读I002.6        1        1       27
24    只读I002.7        1        1       28
25    只读I003.0        1        1       29
26    只读I003.1        1        1       30
27    只读I003.2        1        1       31
28    只读I003.3        1        1       32
29    只读I003.4        1        1       33
30    只读I003.5        1        1       34
31    只读I003.6        1        1       35
32    只读I003.7        1        1       36
33    只读I004.0        1        1       37
34    只读I004.1        1        1       38
35    只读I004.2        1        1       39
36    只读I004.3        1        1       40
37    只读Q000.0        1        1       41
38    只读Q000.1        1        1       42
39    只读Q000.2        1        1       43
40    只读Q000.3        1        1       44
41    只读Q000.4        1        1       45
42    只读Q000.5        1        1       46
43    读写Q000.6        1        1       47
44    只读Q000.7        1        1       48
45    只读Q001.0        1        1       49
46    读写Q001.1        1        1      417
47    只读Q001.2        1        1       51
48    只读Q001.3        1        1       52
49    只读Q001.4        1        1       53
50    只读Q001.5        1        1       54
51    只读Q001.6        1        1       55
52    只读Q001.7        1        1       56
53    只读Q002.0        1        1       57
54    只读Q002.1        1        1       58
55    只读Q002.2        1        1       59
56    只读Q002.3        1        1       60
57    只读Q002.4        1        1       61
58    只读Q002.5        1        1       62
59    只读Q002.6        1        1       63
60    只读Q002.7        1        1       64
61    读写M000.0        1        1       91
62    读写M000.1        1        1       92
63    读写M000.2        1        1       93
64    读写M000.3        1        1       94
65    读写M000.4        1        1       95
66    读写M000.5        1        1      301
67    读写M000.7        1        1      302
68    读写M002.4        1        1      303
69    读写M002.7        1        1      304
70    读写M003.7        1        1      211
71    读写M004.0        1        1      212
72    读写M004.1        1        1      378
73    读写M004.2        1        1      386
74    读写M004.3        1        1      213
75    读写M004.4        1        1      214
76    读写M004.5        1        1      215
77    读写M004.6        1        1      387
78    读写M004.7        1        1      216
79    读写M005.0        1        1      217
80    读写M005.1        1        1      218
81    读写M005.2        1        1      219
82    读写M005.3        1        1      220
83    读写M005.4        1        1      221
84    读写M005.5        1        1      388
85    读写M005.6        1        1      288
86    读写M005.7        1        1      379
87    读写M006.0        1        1      373
88    读写M006.2        1        1      222
89    读写M006.3        1        1      223
90    读写M006.7        1        1      224
91    读写M007.0        1        1      225
92    读写M007.1        1        1      226
93    读写M007.2        1        1      227
94    读写M007.3        1        1      228
95    读写M007.4        1        1      229
96    读写M007.5        1        1      230
97    读写M007.6        1        1      231
98    读写M010.6        1        1      210
99    读写M010.7        1        1      305
100    读写M011.0        1        1      306
101    读写M011.1        1        1      138
102    读写M011.2        1        1      139
103    只读M011.3        1        1      296
104    只读M011.4        1        1      297
105    只读M011.5        1        1      298
106    读写M011.6        1        1      421
107    读写M011.7        1        1       97
108    读写M012.0        1        1      307
109    读写M012.1        1        1      308
110    读写M012.2        1        1      291
111    读写M012.3        1        1      292
112    读写M012.4        1        1      380
113    读写M012.5        1        1      381
114    读写M012.6        1        1      382
115    读写M012.7        1        1      383
116    读写M013.2        1        1       96
117    读写M013.3        1        1      232
118    读写M013.4        1        1      233
119    读写M013.5        1        1      234
120    读写M014.0        1        1      384
121    读写M014.5        1        1      235
122    读写M018.6        1        1      309
123    读写M019.0        1        1      236
124    读写M019.1        1        1      237
125    读写M019.2        1        1      238
126    读写M019.3        1        1      239
127    读写M019.4        1        1      240
128    读写M019.7        1        1      293
129    读写M024.6        1        1      310
130    读写M025.0        1        1      241
131    读写M025.1        1        1      242
132    读写M025.2        1        1      243
133    读写M025.3        1        1      244
134    读写M025.4        1        1      245
135    读写M025.7        1        1      294
136    读写M027.0        1        1      246
137    读写M027.1        1        1      247
138    读写M027.2        1        1      248
139    读写M027.3        1        1      249
140    读写M027.4        1        1      250
141    读写M027.5        1        1      251
142    读写M027.6        1        1      252
143    读写M027.7        1        1      253
144    读写M031.5        1        1      328
145    读写M031.6        1        1      329
146    只读VDF000        2        1       77
147    只读VDF004        2        1       78
148    读写VDF008        2        1      133
149    读写VDF012        2        1      134
150    读写VDF016        2        1      101
151    读写VDF020        2        1      102
152    读写VDF028        2        1       98
153    读写VDF032        2        1       99
154    读写VDF036        2        1      100
155    读写VDF040        2        1      136
156    读写VDF044        2        1      137
157    读写VDF048        2        1      103
158    读写VDF052        2        1      104
159    读写VDF056        2        1      376
160    读写VDF068        2        1      377
161    读写VDF080        2        1       79
162    读写VDF084        2        1       80
163    读写VDF088        2        1       81
164    读写VDF092        2        1       82
165    读写VWB112        2        1      112
166    读写VWB114        2        1      113
167    读写VWB116        2        1      114
168    读写VWB118        2        1      115
169    读写VWB120        2        1      116
170    读写VWB122        2        1      117
171    读写VWB124        2        1      118
172    读写VWB126        2        1      119
173    读写VWB128        2        1      120
174    读写VWB130        2        1      121
175    读写VWB132        2        1      122
176    读写VWB134        2        1      123
177    读写VWUB136        2        1      290
178    读写VWUB138        2        1      285
179    读写VWUB140        2        1      286
180    读写VWUB142        2        1      287
181    读写VWB144        2        1      124
182    读写VWB146        2        1      125
183    读写VWB148        2        1      126
184    读写VWB150        2        1      127
185    读写VWB152        2        1      128
186    读写VWB154        2        1      129
187    读写VWB156        2        1      130
188    读写VWB158        2        1      131
189    读写VWB160        2        1      132
190    读写VWB162        2        1      140
191    读写VWB164        2        1      141
192    读写VWB166        2        1      142
193    读写VWB168        2        1      143
194    读写VWB170        2        1      144
195    读写VWB172        2        1      145
196    读写VWB174        2        1      146
197    读写VWB176        2        1      147
198    读写VWB178        2        1      148
199    读写VWB180        2        1      149
200    读写VWB182        2        1      150
201    读写VWB184        2        1      151
202    读写VWB186        2        1      152
203    读写VWB188        2        1      153
204    只读V190.4        1        1      258
205    只读V190.5        1        1      259
206    只读V190.6        1        1      260
207    读写V190.7        1        1      389
208    读写V192.1        1        1      429
209    读写V192.2        1        1      430
210    读写VWB196        2        1      362
211    读写VWUB198        2        1      299
212    读写VWB200        2        1      154
213    读写VWB202        2        1      155
214    读写VWB204        2        1      156
215    读写VWB206        2        1      157
216    读写VWB208        2        1      158
217    读写VWB210        2        1      159
218    读写VWB212        2        1      160
219    读写VWB214        2        1      161
220    读写VWB216        2        1      162
221    读写VWB218        2        1      163
222    读写VWB220        2        1      164
223    读写VWB222        2        1      165
224    读写VWB224        2        1      166
225    读写VWB226        2        1      167
226    读写VWB228        2        1      168
227    读写VWB230        2        1      169
228    读写VWB232        2        1      170
229    读写VWB234        2        1      171
230    读写VWB236        2        1      172
231    读写VWB238        2        1      173
232    只读VWUB240        2        1       84
233    只读VWUB242        2        1       85
234    只读VWUB244        2        1       86
235    只读VWUB246        2        1       87
236    只读V290.4        1        1      261
237    只读V290.5        1        1      262
238    只读V290.6        1        1      263
239    读写V290.7        1        1      390
240    读写VWB300        2        1      174
241    读写VWB302        2        1      175
242    读写VWB304        2        1      176
243    读写VWB306        2        1      177
244    读写VWB308        2        1      178
245    读写VWB310        2        1      179
246    读写VWB312        2        1      180
247    读写VWB314        2        1      181
248    读写VWB316        2        1      182
249    读写VWB318        2        1      183
250    读写VWB320        2        1      184
251    读写VWB322        2        1      185
252    读写VWB324        2        1      186
253    读写VWB326        2        1      187
254    读写VWUB330        2        1      368
255    读写V330.1        1        1      331
256    读写V330.2        1        1      332
257    读写V330.3        1        1      333
258    读写V330.4        1        1      334
259    读写V330.5        1        1      335
260    读写V330.6        1        1      336
261    读写V330.7        1        1      337
262    读写V331.0        1        1      338
263    读写V331.1        1        1      339
264    读写V331.2        1        1      340
265    读写V331.3        1        1      341
266    读写V331.4        1        1      342
267    读写V331.5        1        1      343
268    读写V331.6        1        1      344
269    读写V331.7        1        1      345
270    读写VWB340        2        1      312
271    读写VWB342        2        1      313
272    读写VWB344        2        1      314
273    读写VWB346        2        1      315
274    读写VWB348        2        1      316
275    读写VWB350        2        1      317
276    读写VWB352        2        1      318
277    读写VWB354        2        1      319
278    只读V390.4        1        1      264
279    只读V390.5        1        1      265
280    只读V390.6        1        1      266
281    只读V390.7        1        1      395
282    读写VWB400        2        1      188
283    读写VWB402        2        1      189
284    读写VWB404        2        1      190
285    读写VWB406        2        1      191
286    读写VWB408        2        1      192
287    读写VWB410        2        1      193
288    读写VWB412        2        1      194
289    读写VWB414        2        1      195
290    读写VWB416        2        1      196
291    读写VWB418        2        1      197
292    读写VWB420        2        1      198
293    读写VWB422        2        1      199
294    读写VWB424        2        1      200
295    读写VWB426        2        1      201
296    只读V490.4        1        1      267
297    只读V490.5        1        1      268
298    只读V490.6        1        1      269
299    读写VDF500        2        1      391
300    读写VDF504        2        1      392
301    读写VDF508        2        1      393
302    读写VDF512        2        1      394
303    读写VWB516        2        1      206
304    读写VWB520        2        1      207
305    读写VWB524        2        1      208
306    读写VWB528        2        1      209
307    只读VWB2940        2        1      320
308    只读VWB2942        2        1      321
309    只读VWB2944        2        1      322
310    只读VWB2946        2        1      323
311    只读VWB2948        2        1      324
312    只读VWB2950        2        1      325
313    只读VWB2952        2        1      326
314    只读VWB2954        2        1      327
315    只读VWB3024        2        1       67
316    只读VWB3026        2        1       68
317    只读VWB3040        2        1       69
318    只读VWB3042        2        1       70
319    只读VWB3044        2        1       71
320    只读VWB3046        2        1       72
321    只读VWB3048        2        1       73
322    只读VWB3050        2        1       74
323    只读VWB3052        2        1       75
324    只读VWB3054        2        1       76
325    读写CWUB001        2        1      270
326    只读CWUB003        2        1      108
327    只读CWUB004        2        1      109
328    只读CWUB005        2        1      280
329    只读CWUB006        2        1      281
330    只读CWUB011        2        1      110
331    只读CWUB012        2        1      282
332    只读CWUB016        2        1      111
333    只读CWUB017        2        1      283
**********************************************
_11:37:1(12009331) 设备0 结束采集 共用时515ms 成功采集0通道 开始通道-1 结束通道0 返回值-100
11:37:1(12009331) 设备0 开始采集 0 共163通道需要采集 待处理命令总数0
_11:37:1(12009846) 设备0 结束采集 共用时515ms 成功采集0通道 开始通道-1 结束通道0 返回值-100
11:37:1(12009846) 设备0 开始采集 0 共163通道需要采集 待处理命令总数0
_11:37:2(12010360) 设备0 结束采集 共用时514ms 成功采集0通道 开始通道-1 结束通道0 返回值-100
11:37:2(12010376) 设备0 开始采集 0 共163通道需要采集 待处理命令总数0
_11:37:2(12010891) 设备0 结束采集 共用时515ms 成功采集0通道 开始通道-1 结束通道0 返回值-100
11:37:2(12010891) 设备0 开始采集 0 共163通道需要采集 待处理命令总数0
_11:37:3(12011406) 设备0 结束采集 共用时515ms 成功采集0通道 开始通道-1 结束通道0 返回值-100
11:37:3(12011406) 设备0 开始采集 0 共163通道需要采集 待处理命令总数0
_11:37:3(12011920) 设备0 结束采集 共用时514ms 成功采集0通道 开始通道-1 结束通道0 返回值-100
11:37:3(12011920) 设备0 开始采集 0 共163通道需要采集 待处理命令总数0
_11:37:4(12012435) 设备0 结束采集 共用时515ms 成功采集0通道 开始通道-1 结束通道0 返回值-100
11:37:4(12012435) 设备0 开始采集 0 共163通道需要采集 待处理命令总数0
_11:37:4(12012950) 设备0 结束采集 共用时515ms 成功采集0通道 开始通道-1 结束通道0 返回值-100
11:37:4(12012950) 设备0 开始采集 0 共163通道需要采集 待处理命令总数0
_11:37:5(12013465) 设备0 结束采集 共用时515ms 成功采集0通道 开始通道-1 结束通道0 返回值-100
11:37:5(12013465) 设备0 开始采集 0 共163通道需要采集 待处理命令总数0
_11:37:5(12013980) 设备0 结束采集 共用时515ms 成功采集0通道 开始通道-1 结束通道0 返回值-100
11:37:5(12013980) 设备0 开始采集 0 共163通道需要采集 待处理命令总数0
_11:37:6(12014495) 设备0 结束采集 共用时515ms 成功采集0通道 开始通道-1 结束通道0 返回值-100
11:37:6(12014495) 设备0 开始采集 0 共163通道需要采集 待处理命令总数0
_11:37:6(12015009) 设备0 结束采集 共用时514ms 成功采集0通道 开始通道-1 结束通道0 返回值-100
11:37:6(12015009) 设备0 开始采集 0 共163通道需要采集 待处理命令总数0
_11:37:7(12015524) 设备0 结束采集 共用时515ms 成功采集0通道 开始通道-1 结束通道0 返回值-100
11:37:7(12015540) 设备0 开始采集 0 共163通道需要采集 待处理命令总数0
_11:37:7(12016055) 设备0 结束采集 共用时515ms 成功采集0通道 开始通道-1 结束通道0 返回值-100
11:37:7(12016055) 设备0 开始采集 0 共163通道需要采集 待处理命令总数0
_11:37:8(12016569) 设备0 结束采集 共用时514ms 成功采集0通道 开始通道-1 结束通道0 返回值-100
11:37:8(12016569) 设备0 开始采集 0 共163通道需要采集 待处理命令总数0
_11:37:9(12017084) 设备0 结束采集 共用时515ms 成功采集0通道 开始通道-1 结束通道0 返回值-100
11:37:9(12017084) 设备0 开始采集 0 共163通道需要采集 待处理命令总数0
_11:37:9(12017599) 设备0 结束采集 共用时515ms 成功采集0通道 开始通道-1 结束通道0 返回值-100
11:37:9(12017599) 设备0 开始采集 0 共163通道需要采集 待处理命令总数0
_11:37:10(12018114) 设备0 结束采集 共用时515ms 成功采集0通道 开始通道-1 结束通道0 返回值-100
11:37:10(12018114) 设备0 开始采集 0 共163通道需要采集 待处理命令总数0
_11:37:10(12018629) 设备0 结束采集 共用时515ms 成功采集0通道 开始通道-1 结束通道0 返回值-100
11:37:10(12018629) 设备0 开始采集 0 共163通道需要采集 待处理命令总数0
_11:37:11(12019143) 设备0 结束采集 共用时514ms 成功采集0通道 开始通道-1 结束通道0 返回值-100
11:37:11(12019143) 设备0 开始采集 0 共163通道需要采集 待处理命令总数0
西门子smart解密,2.8pou。维纶解密 ,mcgspro上传密码及期限解除,改画面文字,步科欧姆龙屏禁止上传反编译et2070,维控pi系列禁止上传解锁,汇川台达屏解密,繁易上传,永宏c系列屏解密 wx:15972109203

网友B:
这些地址如何得知的 能否告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