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4):
厂里是做微型钻针的  是在PCB线路板上打孔的钻针,因为钻针很细,说以设备要求精度很高 范围1~2μm;加工的钻针直径0.1mm~2.5mm 的都有 , 有些设备做出来的钻针与实际规格精度误差大, 但设备经过测试机械精度都是好的,但生产出的钻针品质不好;这与运动控制器有关系吗?  请大师指教

网友A:
周末高精度,,,你是怎么确认机械精度够的,,,现在的误差有多大

网友B:
机械精度怎么样,高精密的丝杆卖的到吗?

楼主:
用千分表打的,精度都是好的, 都大修过了,保持架滚针、丝杆滚珠都换过了,精度在1-2μm左右,精度很高了。
引用 网友A:
周末高精度,,,你是怎么确认机械精度够的,,,现在的误差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精度怎么样,高精密的丝杆卖的到吗?
   机械精度都好的,都大修过了,丝杆都是高精度的,滚珠都换过的。

网友C:
没机械结构很难分析,精度是什么精度,重复定位、位置准确度、直线定位;确定机械没问题才能考虑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机械结构很难分析,精度是什么精度,重复定位、位置准确度、直线定位;确定机械没问题才能考虑控制

机械精度很高   Y轴 Z轴都是走的直线重复定位用千分表打的 基本没有误差   位置的准确度很好

网友D:
做个全闭环控制试试看,你的加工精度0.001mm~0.002,半闭环无法保证重复精度,所以你会不断出废品

网友E:
0.001很难做到的,温度,震动都会影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0.001很难做到的,温度,震动都会影响精度

是的  室内是恒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全闭环控制试试看,你的加工精度0.001mm~0.002,半闭环无法保证重复精度,所以你会不断出废品
   都装了光栅尺的   机械精度都好的会不会与控制器有关系

网友F(2017-01-21):
做个全闭环控制试试看,你的加工精度0.001mm~0.002,半闭环无法保证重复精度,所以你会不断出废品
工控人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