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4):
如图如果伺服原点在中间的话, 使用三菱FX3G PLC
开始回原点向左移动-接触到左极限后-向右移动-开始回原点   是否一定要向左移动接触左极限后才能去找原点。
如果一开始向右移动-接触原点-启动回原点指令
或者一开始向右移动-接触到右极限-向左移动-原点下降沿-向右回原点
大师们常用的是什么方式

网友A:
我常用是近点DOG为找原点信号,左极限,右极限只用来安全保护限位作用,近点DOG信号,你想左就左为原点,想往右就右为原点都可以,原点还可以变,
从左边开始回原点和从右边开始回原点,最后结束的位置不一样,所以只能选择要么在左边要么在右边.DOG近点3G好像不支持DSZR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