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转动时速度怎么计算

楼主(2016-12-14):
请问各位大神 三菱PL用 光洋 旋转编码器 转动360度的时间怎么编程,我是用在一台压机上,转一圈360度,我现在就是想要知道1分钟它转了几圈的程序,实时角度我用了C251, ,还有旋转编码器每秒发生多少脉冲怎么计算?

网友A:
要知道编码器线数,编码器轮直径

网友B:
增量型旋转编码器有A相、B相、Z相输出,A相、B相为相互延迟1/4周期的脉冲输出,根据延迟关系可以区别正反转,而且通过取A相、B相的上升和下降沿可以进行2或4倍频;Z相为单圈脉冲,即每圈发出一个脉冲。
是否可以用一分钟的Z相脉冲数来得到1分钟转了多少圈?我们公司也用到旋转编码器,但编程的是设备供货商,里面编程加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编程的。

网友C:
旋轉編碼器上有每轉脈沖數。

网友D:
对1分钟编码器反馈脉冲计数 除以编码器额定一圈脉冲个数得到一分钟多少圈

网友E:
我手头有个编码器的脉冲是2000的,怎么plc监控是8000啊

网友F:
想要计算角度或圈数,就算不了速度,想要计算速度就算不了角度~好像是这样,比较尴尬。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G:
查手册中有关脉冲密度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