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仪表和台达plc的RS485怎么通讯???????

楼主(2016-12-14):
这个仪表和台达plc的RS485怎么通讯???????
力值显示控制仪B5系列使用说明(中文版).pdf

网友A:
TC ASCII 和Modbus-RTU
485 A+ B- 端子modbus RTU台达系列PLC有相关指令和实例程序啊
下载积分:+1(13453630442)

网友B:
三菱PLC同样有MODBUS_RTU通讯模块,单条指令可以完成数据读取,很方便

楼主:
这个只能用台达的串行通讯RS指令,,读出来的数为十进制,,不知道怎么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