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5):
GX  WORKS 3 装上后想用FX1S 提示要装GX WORKS 2 怎么办
我不知道WORKS 3没有FX1S 机型

网友A:
除了換無解

网友B:
安装GX WORKS 2 吧。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网友C:
WORKS3不支持老系列的PLC。

网友D:
GX  WORKS 3 只支持R系列和FX5U
连FX3U和Q它都不支持

工控的软件,并不是越新的就越好。
基础薄弱的菜鸟

网友E:
下个works 2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