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编码器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总是有累积误差。如何消除?

楼主(2016-12-15):
编码器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总是有累积误差。如何消除?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增量型编码器,只有设置定期原点清零消除

网友B:
增量编码器一般都会定期执行原点复位来保证位置准确

网友C:
最好是在执行一个动作完成后,执行原点复位。

网友D:
增量型编码器会有累积误差的情况,定期检查下机械连接、还有做一些抗干扰、屏蔽措施,或者选用绝对值编码器
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