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15):
pr79=6
pr117=1
pr118=96
pr119=10等****重启变频器后,运行指示灯全部不亮!只有监视指示灯亮!

楼主:
引用楼主3376824569于2016-12-15 10:01发表的 三菱fx1s与三菱变频器FR-D720S通讯不上?怎么通讯 :
pr79=6
pr117=1
pr118=96
pr119=10等****重启变频器后,运行指示灯全部不亮!只有监视指示灯亮!

终于通讯上了!!变频器全部清除,重新设置参数,通讯格式改H0C96!!就ok了

网友A(2017-11-03):
请教下,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具体说说变频器参数和通信程序,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