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6-12-15):
如下图,PLC中有三中语言的注释,怎么设置可以显示不同语言的注释

楼主:
求助啊,各位大神

网友A:
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注释!!

网友B:
這和版本有關,看你裝的是什麼版本的軟件。

网友C:
最笨最笨的方法 你想用那种语言 复制该语言下的注释粘贴过来
我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