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调速电机每天早上开始运行到下午五点就自动断电停机??

楼主(2016-12-15):
这是怎么回事?电机也很烫,换调速器电容(10uf换成6uf)后还是一样的,很烫,下午五点断电停机

网友A:
馬達溫度高,的原因有很多如:軸承壞了,負載過大,等等是造成溫度高的主要原因。

楼主:
马达启动有点频繁,一分钟启动10次以上!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B:
测量下午五点的的电压和早上七点的电压比较一下,估计是下午电压低。
下载积分:+1(3376824569) 热心助人!

楼主:
其他设备都在正常运行!

网友B:
测量下午五点的的电压和早上七点的电压比较一下,估计是下午电压低,。测量电压没问题,观察该电机的负荷,一定是下午五点左右的负荷增大了,一般,2到5分钟热保护就动作。

网友C:
提醒你该下班了,它也要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