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ST 语言 T0定时器使用 为何IF T0=1 THEN。。无效???

楼主(2016-12-15):
ST 语言 T0定时器使用 为何IF T0=1 THEN。。无效???
.....
T0:=K20;
....
IF T0=1 THEN
Y0:=1;
END_IF;
为何一开机Y0就是1 ???

网友A:
T0:=K20;数值大些再试,200或2000。
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

楼主:
.....
T0:=K2000;
....
IF T0=1 THEN
Y0:=1;
END_IF;
结果是Y0 都不执行!!!!

网友B:
是不是要用TC0与TS0两个变量,在ST中,T0的触点好像是TC0,字变量是TS0!!!

网友C:
你定义一个定时器使用,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我本想简单一些直接用 T0 与梯形图那样符号,看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