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12-15):
今天我FX5U连接一台松下MBDKT2510E驱动,plc发出脉冲正常,但是似乎就是驱动器收不到一样(屏幕没有数显变化),当然电机也没有转动。
想请教下,是不是我的内部参数哪儿没有设好??
我也只写了几个参数,转一圈的脉冲数,脉冲发送是脉冲加方向的方式,反正就几个基本参数。
不知各位有无遇到过相似情况,
感谢英雄前来观帖

网友A:
可以查下电路接线试下

网友B:
查看一下上位机到伺服驱动器接线有没有松脱,之前我就碰到过线 虚焊了导致脉冲和方向都发出,但是电机就是不动作。

网友C:
1差分还是集电极 2参数 3是不是插补 4使能 。。。。。。其实我还没玩过5UPLC

网友D:
驱动器没报警最有可能就是信号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