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导伺服相关,谢谢各位前辈!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2016-12-15):
看到人家写的程序 U34/G2000(具体G多少忘了)
,我从哪里可以查找到这些G多少, 如X0 X1 X2之类的,我知道是三菱PLC软件里面的,那个G是哪里来的,求各位前辈帮忙,感谢,感恩!

网友A:
在GX Works2软件中,打开“简单运动控制模块设置工具”,然后点“帮助”,再点“缓冲存储器一览”。 就可以查到你要的信息了。
基础薄弱的菜鸟

楼主:
没有啊,只有一个感觉毫无边际的表格
新人求指导伺服相关,谢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