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测负载的阻值一般为多大,万用表蜂鸣档会响

楼主(2016-12-15):
如果被测电路是断开的,负载很小,蜂鸣器也会响?那么这个阻值的境界点一般为多大?相反,如果电路是通的,负载阻值太大,蜂鸣器不响,这个阻值为多大?

网友A:
拿一个100千欧的滑动电位器自己试一试

网友B:
印象中70欧左右

网友C:
負載既然是斷開的,那麼就是電純電源電路,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网友D:
看你的手册。大多数70,50欧姆。

网友E:
